如何判断载入skill的密码是否输入正确,除了系统自带的提示?

楼主(2016-04-06):
如题,求指点,谢谢。

网友A:
可以使用errset获取load的返回结果如:errset(load("123.il" "123")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使用errset获取load的返回结果如:errset(load("123.il" "123"))

谢谢,再问下如果load skill成功以后能否返回skill的命令呢?例如load("123.il" "123")成功之后能不能获取123.il的命令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再问下如果load skill成功以后能否返回skill的命令呢?例如load("123.il" "123")成功之后能不能获 ...

这个好像直接获取不到,不过可以通过在LOAD函数前后使用axlCmdList函数获取命令列表,然后对比即可取得新的命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