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没有PCB封装怎么也能导入进PCB

楼主(2016-04-07):
   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没有PCB封装,导入时没有报错而且还自动给匹配了个PCB封装,这是个什么情况?怎么才能查出这个问题

网友A:
    原理图双击对应的器件,你会发现,在封装的那项,有封装的。只不过,不是你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双击对应的器件,你会发现,在封装的那项,有封装的。只不过,不是你填的。

奇葩的是上面没有封装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奇葩的是上面没有封装啊

你把文件传上来,让其他朋友用软件打开,看看是不一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文件传上来,让其他朋友用软件打开,看看是不一样的问题。

文件不能上传,我再查查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吧

网友(2016-06-13):
    可能是部分器件自己带的封装就看你自己画的原理图库还是自带的,自带的默认封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