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自定义图页边界线

楼主(2016-04-07):
原理图中图页边界线如何可以自定义并保存到库中?

网友A:
可以自己选择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自己选择的,

我的意思是可以自己编辑并保存下来以供后续继续使用的,我记得应该是可以的,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!

网友B(2016-06-04):
自己画好,然后选中,点击“编辑”里面有一个保存到文件,将自己画好的框图保存起来就可以,下次要用的时候,再选择“编辑”里面有个从文件中复制,找到上次你保存文件的位置,将框图复制到新电路中就,OK了

楼主(2016-07-15):
引用 网友B:
自己画好,然后选中,点击“编辑”里面有一个保存到文件,将自己画好的框图保存起来就可以,下次要用的时候 ...

多谢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