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线宽改变了,但是会引起差分线间距变化,可以通过skill改变差分线间距么

楼主(2016-04-07):
可以通过skill改变差分线间距么?怎么实现?

楼主:
在线等指导

网友:
看看,都是弄规则

楼主:
问题更新:设置完差分线间距后,能让差分线间距自动变大或变小么?

楼主:
等高人指点

网友A:
软件自带差分更改功能

貌似是allegro的beta功能,清除所有选择,然后改线,改完线后要去改差分规则

axlCmdRegister("dp" , 'dp)
defun(dp ()
        if(axlVersion('version) >= 16.3
  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xlGetVariable("resize_respace_d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e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"resize_respace_d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"set resize_respace_d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hell("resize_respace_dp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if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UIConfirm("This Function must work upon V16.3")
        );if
);defun
;                load("dp.il"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软件自带差分更改功能

差分规则修改完后,发现差分线并没有按照新设置的规则自动更新,比如差分线间距的规则变化了,但pcb中的差分线并没有变化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差分规则修改完后,发现差分线并没有按照新设置的规则自动更新,比如差分线间距的规则变化了,但pcb中的 ...

我的有更新,不知道你是哪一版本

1.原來的DP

2.要變更前

3.變更後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有更新,不知道你是哪一版本

1.原來的DP

附件看不到。。。规则里的值是变了,但是pcb中的差分线间距没有缩小或者增加,需要手动移动差分线,才会变成新设置的值。我的是16.5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附件看不到。。。规则里的值是变了,但是pcb中的差分线间距没有缩小或者增加,需要手动移动差分线,才会 ...

我是使用V16.6 hotfix 53,變更後會自動將差分線移到正確值,會不會是V16.5 bug

网友:
    不好意思 , 我目前的版本是 16.6 S068

    我也試做了一次,也是失敗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錯誤

    1.Route下的指令
    2.圈選DP Net
    3.變更線寬線距
    4.失敗 ~~ 只有線寬變更,線距不正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