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在ECO的时候为什么有网络无法ECO过去

楼主(2016-04-07):
如图,7pin的网络始终无法ECO过去,在PCB中删除元件,再次ECO还是这样,ECO报错如图,有解决办法说重建一个PCB,可是现在大部分器件已经摆好了,请问大神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?谢谢了!

网友A:
感觉像是原理图问题,查下BD_UART_TX这个net

网友:
在lauout里面手动连线也可以啊

网友:
你可以在layout中直接添加连线,增加电气连接关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像是原理图问题,查下BD_UART_TX这个net

谢谢回答,没去管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