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导出库封装源码的skill,不是加密的那种,有源码的

楼主(2016-04-07):
哪位有导出库封装源码的skill,不是加密的那种,有源码的
给传一份吧
谢谢啦

网友A:
下面的函數你試試看
procedure(fnDumpLibrary() ;導出Library的資料到目前的工作目錄下
        let((tFile tDir tCmd)
                tFile = axlGetVariable("module")
                tDir = getWorkingDir()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Cmd "dump_libraries -p %L" strcat(tDir "/" tFile))
                axlRunBatchDBProgram("dump_libraries" tCmd ?silent nil ?noUnload t ?reloadDB nil)
        )
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下面的函數你試試看

非常感谢,但是导出来的都是焊盘管脚的封装,不是元器件的封装
有没有可以导出元器件的封装的skill,我想在brd文件中删除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后,导出元器件封装没有这层信息

而菜单可以导出元器件封装,但是还是包含了这一层信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但是导出来的都是焊盘管脚的封装,不是元器件的封装
有没有可以导出元器件的封装的skill,我 ...

將這一行

sprintf(tCmd "dump_libraries -p %L" strcat(tDir "/" tFile))

改為

sprintf(tCmd "dump_libraries %L" strcat(tDir "/" tFile))

再試試看

网友A:
    Usage:
        dump_libraries -[pdamsflcx] <layout>

    Options:
        -p - dump all padstacks
        -d - dump all device files        (run create_devices)
        -a - dump all package symbols     (.dra only)
        -m - dump all mechanical symbols  (.dra only)
        -s - dump all shape/flash symbols (.dra only)
        -f - dump all format symbols      (.dra only)
        -l - dump all signoise device models
        -c - create .psm, .bsm, fsm, and .ssm files when dumping symbols
        -x - do not dump dependencies
        <no options> - dump all elements  (equivalent to -pdamsflc)

    Notes:
     1) The dependencies of each dumped item will also be dumped.  For
        example, when dumping padstacks, all shape symbols required by
        the padstacks will also be created.

     2) The -x option prevents dumping dependancies. By default padstacks
        that a dra requires are dumped.

     3) The -b option is used by APD to send information from the APD to
        the dump_libraries program about the symbol to be dumped. The -b
        option causes only one padstack and one particular symbol to be dumped
.
        The -b options have three values:
            dump_libraries -b component_refdes -b symbol_name -b padstack_name
        This optio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normal behavior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age:
        dump_libraries -

非常感谢,果然是牛人。
但是导出来和allegro菜单一样,有没有一个参数选项,可以指定我导出来哪一层哪一层信息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age:
        dump_libraries -

牛人,这个函数在skill帮助文档中,在哪个pdf文档里,可以告知一下吗?或者给传一份文档手册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sage:
        dump_libraries -

这个源码太高深了,没有看懂,请问在这个源代码中,什么位置,加上package/silkscreen_top,指定我导出哪一层元器件封装信息?或者指定不导出某一层信息?或者指定删除某一层信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源码太高深了,没有看懂,请问在这个源代码中,什么位置,加上package/silkscreen_top,指定我导出哪 ...

这个是不可能的,只能在dra文件里单独处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,果然是牛人。
但是导出来和allegro菜单一样,有没有一个参数选项,可以指定我导出来哪一层哪 ...

这个是和Allegro菜单里导出封装是一样的 对于你来说并没有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和Allegro菜单里导出封装是一样的 对于你来说并没有用

这个问题你一直在回复,看看之前的,你也不提供函数,也不提供方法,而且一直说,不可能。楼上的楼上不是提供了函数吗?
只不过暂时没有找到方法。

在allegro中,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,只是我们现在无法解决。肯定会有方法的。你若不知道方法,请不要说不可能。
因为以我4级会员的资格,近5年的在群里,我深深的知道,这个群里高手很多,而且有时候只是不屑回答问题而已!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你一直在回复,看看之前的,你也不提供函数,也不提供方法,而且一直说,不可能。楼上的楼上不是 ...

不要生氣,

你的問題其處理流程如下:
1.導出所有Library的資料
2.一個一個讀取symbol,並刪除不需要的層面資料,再存檔
3.更新所有變更的symbol

第一步已經完成,再來就是要朝第二步前進,
我有空就會的提供方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生氣,

你的問題其處理流程如下:

谢谢确实是第一步已经成功
接下来第二步就是提取元器件的dra封装,删除某一层信息,现在假如就是删除PACKAGE GEOMETRY下面的SILKSCREEN_TOP层。然后保存,保存axl有函数,这个我是知道的

第三步更新,我可以手动进行place/update symbol进行。

现在就是第二步,进行遍历一个文件夹下面所有的当然封装,然后进行删除某一层信息。然后保存啦

还希望您能有空,给提供一种方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生氣,

你的問題其處理流程如下:

你好,我想了一下,第二步思路大概有两种方法:第一种
在skill中,对某个文件夹下的dra文件读取,然后删除某一层的封装信息,比如package/assembly层吧,然后保存。这样循环把该文件夹下面的所有dra文件读取一遍更改一遍保存一遍。skill删除某一层的信息的axl函数是什么呢?
第二种
在window下面批处理

可是两种方法我都不会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想了一下,第二步思路大概有两种方法:第一种
在skill中,对某个文件夹下的dra文件读取,然后删 ...

對 ,流程就是你說的方式,

下面函數是取得symbol的目錄下之Package 的檔案名稱

procedure(fnGetSymbolFile()
        let((tSymbolDir lAllPathFiles lFiles tName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;Symbols的目錄
                tSymbolDir = "./symbols"
                tSymbolDir = simplifyFilename(tSymbolDir)

                ;取Package Symbols的檔案名稱(*.psm)
                when(isDir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llPathFiles = getDirFiles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Files = setof(x lAllPathFiles index(x ".psm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One lFiles ;tOne = nth(0 l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ame = cadr(axlDMFileParts(tO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 = cons(strcat(tName ".dra")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
        )
)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想了一下,第二步思路大概有两种方法:第一种
在skill中,对某个文件夹下的dra文件读取,然后删 ...

以下的代碼你試試看,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步,其第三步驟,請你自行寫,或是手動更新

axlCmdRegister("sm" 'fnSymbolMain)
procedure(fnSymbolMain()
        let((tSymbolDir lLayers)
                unless(axlGetVariable("noconfir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etVariable("noconfirm" t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;Symbols要存放的目錄
                tSymbolDir = "./symbols" ;此目錄名稱必須自行變更
                ;要刪除資料的層面名稱
                lLayers = list("PACKAGE GEOMETRY/ASSEMBLY_TOP" "PACKAGE GEOMETRY/ASSEMBLY_BOTTOM")

                fnDumpLibrary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fnSymbolsProcess(tSymbolDir lLayers)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DumpLibrary(tExportDir)
        let((tSymDir tFile tDir tCmd)
                tSymDir = simplifyFilename(tExportDir)
                tFile = axlGetVariable("module")
                tDir = getWorkingDir()
                changeWorkingDir(tSymDir)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tCmd "dump_libraries %L" strcat(tDir "/" tFile))
                axlRunBatchDBProgram("dump_libraries" tCmd ?silent nil ?noUnload t ?reloadDB nil)
                changeWorkingDir(tDir)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SymbolsProcess(tSymbolDir lLayers)
        let((lNewFiles tFile)
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 = fnGetSymbolFile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One lNewFiles ;tOne = nth(0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讀取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ile = simplifyFilename(strcat(tSymbolDir "/" tO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OpenDesign(?design tFile ?mode "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刪除某一層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SymbolsDeleteData(lLayer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儲存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aveDesign(?design tFile ?mode "nocheck"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GetSymbolFile(tSymbolDir)
        let((tDir lAllPathFiles lFiles tName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tDir = simplifyFilename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;取Package Symbols的檔案名稱(*.psm)
                when(isDir(tDi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llPathFiles = getDirFiles(tDi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Files = setof(x lAllPathFiles index(x ".psm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One lFiles ;tOne = nth(0 l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ame = cadr(axlDMFileParts(tO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 = cons(strcat(tName ".dra")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
        )
)
procedure(fnSymbolsDeleteData(lLayers)
        let((lSaveVisible lCSSaveArea lAllObject)
                lSaveVisible = axlVisibleGet()
                lSaveArea = axlWindowBoxGet()
                when(lLay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VisibleDesign(ni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Layer lLayer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VisibleLayer(sprintf(nil "%s" tLayer) 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VisibleUpdate(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list("lines" "shapes") ?onButtons list("lines" "shapes"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AddSelectAll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llObject = axlGet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DeleteObject(lAllObject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axlVisibleSet(lSaveVisible)
                axlWindowBoxSet(lSaveArea)
                axlVisibleUpdate(t)
        )
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對 ,流程就是你說的方式,

下面函數是取得symbol的目錄下之Package 的檔案名稱

谢谢,没有试成功,我一直在试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你一直在回复,看看之前的,你也不提供函数,也不提供方法,而且一直说,不可能。楼上的楼上不是 ...

你是没懂我的意思,我的意思是不可能在brd文件里删除所有的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然后导出封装,封装里就没有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,封装里的信息只能在dra文件里处理。这个只能先把所有的封装导出 然后用skill或者手动一个一个处理dra里的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。之前的帖子我也已经给你提供了方法,你自己看不懂,怪我喽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你一直在回复,看看之前的,你也不提供函数,也不提供方法,而且一直说,不可能。楼上的楼上不是 ...

在brd里无论怎么对封装操作都改变不了dra里的信息,你再怎么修改删除也只是改了brd而已,dra文件是不会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的代碼你試試看,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步,其第三步驟,請你自行寫,或是手動更新

牛,成功了。正解
非常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没懂我的意思,我的意思是不可能在brd文件里删除所有的package assembly层信息然后导出封装,封装里 ...

抱歉,那是我的理解错误喽。不过牛人已经给出了源码,我消化一下就可以使用了
不过还是非常感谢你的答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brd里无论怎么对封装操作都改变不了dra里的信息,你再怎么修改删除也只是改了brd而已,dra文件是不会变 ...

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的代碼你試試看,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步,其第三步驟,請你自行寫,或是手動更新

你好,虽然可以得到dra和psm文件,但是在allegro中PLACE/Update Symbols没有效果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的代碼你試試看,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步,其第三步驟,請你自行寫,或是手動更新

你好,我把封装路径更改了现在的symbols后,在目录下面的封装没有assembly层了。但是在allegro的brd文件中还是存在的啊?如何更新让它是没有的呢?place/update symbol命令为什么不行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把封装路径更改了现在的symbols后,在目录下面的封装没有assembly层了。但是在allegro的brd文件 ...

是不是Library的路徑設定錯誤,
你已修改過的symbol是放在那一個目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Library的路徑設定錯誤,
你已修改過的symbol是放在那一個目錄?

我手工修改的,和skill获取查看的一样的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,有没有可能是.psm文件有问题?还是.dra文件要通过另一种axl进行保存转换?还是brd文件需要通过axl函数更新什么的。内部机理不是很明白啊。
.dra文件确实是删除了某一层,为什么手动更新place/update symbol 不成功呢?你可以操作一下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手工修改的,和skill获取查看的一样的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,有没有可能是.psm文件有问题?还是.dra文件 ...

有可能*.psm沒更新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*.psm沒更新,

我知道在allegro窗口中,打开的.dra文件save命令后,会自动进行.psm更新保存。
那这个在什么地方添加函数进行更新保存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*.psm沒更新,

在这一步lFiles = setof(x lAllPathFiles index(x ".psm")),对.psm进行查找,可否对源文件.dra文件进行查找修改,删除所有的.psm文件,然后通过对.dra文件更新保存.psm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下的代碼你試試看,主要是第一和第二步,其第三步驟,請你自行寫,或是手動更新

可否在进行删除某一层信息之前,把所有的.psm文件读删除了,对.dra文件进行操作,然后在保存一份.psm文件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否在进行删除某一层信息之前,把所有的.psm文件读删除了,对.dra文件进行操作,然后在保存一份.psm文件 ...

你更新下面的函數,再試試看

procedure(fnSymbolsProcess(tSymbolDir lLayers)
        let((lNewFiles tFile)
                lNewFiles = fnGetSymbolFile(tSymbolDir)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tOne lNewFiles ;tOne = nth(0 lNewFil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讀取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File = simplifyFilename(strcat(tSymbolDir "/" tOne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OpenDesign(?design tFile ?mode "w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刪除某一層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SymbolsDeleteData(lLayer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刪除舊的*.psm檔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xCompile(".dra$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ymbol = rexReplace(tFile ""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PsmFile = strcat(tSymbol ".ps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en(isFile(tPsmFil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eteFile(tPsmFil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產生新的*.psm檔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CompileSymbol(?symbol tSymbol ?type "package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儲存資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xlSaveDesign(?design tFile ?mode "nocheck")
                )
        )
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更新下面的函數,再試試看

谢谢!手动place/update后还是存在的,吃完饭,下午接着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更新下面的函數,再試試看

非常感谢,代码是正确的,我把封装路径设置错了。从您的代码上,可以看出来您的skill功底很牛,代码规范也比做纯软件的规范多了

再次表示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更新下面的函數,再試試看

手动place/update symbols命令可以更新封装,
在skill的axl中有没有相关的函数,可以给提供一下吗?
我在把后续的自动更新实现一下。
谢谢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手动place/update symbols命令可以更新封装,
在skill的axl中有没有相关的函数,可以给提供一下吗?
我 ...

你試試看此函數 axlRefreshSymbol(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試試看此函數 axlRefreshSymbol()

好的,我试试看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試試看此函數 axlRefreshSymbol()

试了一下,就是这个函数。
非常感谢

网友(2018-04-10):
    牛,没有做不到,只有想不到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