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PADS里生成坐标文件的步骤

楼主(2016-04-07):
pads里生成坐标文件的步骤:
1. 在菜单项Tools 的下拉菜单中选Basic Scripting,再选Basic Scripts,弹出Basic
   Scripts 设置对话框;

2.   Basic Scripts 设置对话框的选项列表中选PADS Layout Script Wizard,点击
“Run”弹出Introduction 对话框,直接点击“Next ”进入Format 对话框;

3.    Format 对话框中选择Microsoft Excel,直接点击“Next ”进入Report  Type
   对话框;

4.     Report Type  对话框中选择PCB-Based Reports,直接点击“Next ”进入
   Database Object 的对话框;

5.    Database Object 的对话框中选择Parts,点击“Next ”进入Data Type 对话
   框;

6.    Data Type 对话框选择General Part properties in table format,点击“Next ”进
   入Object Properties 对话框;

7.    Object  Properties 对话框中选择Name、Value此二项应该是必须的)、Pins Count、LayerName、orientation、PositionX、PositionY、IsSMD、Glued  ……如果有些属性没有请 Attribute(Select    existing or type any valid name , 如Value)中选择所需要输出的项,然后点击“Next ”进
   入Report Options 对话框;

8.    Report Options 对话框中选择Output Report Header,键入所要输出的项目名
   称点击“Next ”进入Output Files 对话框;

9.    Output  Files 对话框中选择Create  new  untitled  document  and  pass  data  via
   Clipboard 直接点击“Finish & Run Report Now”弹出part report  (macro )-Sax
   Basic Engine[run]对话框,同时自动生成EXCEL 格式的BOM 表,the data that
   you need will display in the excel.

脚本文件内容如下:
'This script has been generated by PowerPCB's VB Script Wizard on 2013/1/24 星期四 16:37:25
'It will create reports in Microsoft Excel Format.
'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code as a skeleton for your own VB scripts

'Array of column names. You can modify it to rename columns
Const Columns = Array("Name", "Value", "PCB Decal", "Pins", "Layer Name", "Orientation", "Position X", "Position Y", "SMD", "Glued")
Dim fname As String

Sub Main
        fname = ActiveDocument
        If fname = "" Then
                fname = "Untitled"
        End If
        tempFile = DefaultFilePath & "\temp.txt"
        Open tempFile For Output As #1

        StatusBarText = "Generating report..."
        'Output table header
        For i = 0 to UBound(Columns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Columns(i)
        Next
        Print #1
        'Output table rows
        For Each part in ActiveDocument.Components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part.Name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AttrVal(part, "Value"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part.Decal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part.Pins.Count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ActiveDocument.LayerName(part.layer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part.orientation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Format(part.PositionX, "0.000"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Format(part.PositionY, "0.000"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Format(part.IsSMD, "Yes/No")
                OutCell Format(part.Glued, "Yes/No")
                Print #1
        Next part

        StatusBarText = ""
        Close #1
        ExportToExcel
End Sub

Function AttrVal (obj As Object, nm As String)
        AttrVal = IIf(obj.Attributes(nm) Is Nothing, "", obj.Attributes(nm))
End Function

Sub ExportToExcel
        FillClipboard
        Dim xl As Object
        On Error Resume Next
        Set xl =  GetObject(,"Excel.Application")
        On Error GoTo ExcelError        ' Enable error trapping.
        If xl Is Nothing Then
                Set xl =  CreateObject("Excel.Application")
        End If
        xl.Visible = True
        xl.Workbooks.Add
        xl.ActiveSheet.Paste
        xl.Range("A1:J1").Font.Bold = True
        xl.Range("A1:J1").NumbeRFormat = "@"
        xl.Range("A1:J1").AutoFilter
        xl.ActiveSheet.UsedRange.Columns.AutoFit
        'Output Report Header
        xl.Rows(1).Insert
        xl.Rows(1).Cells(1) = Space(1) & "元件坐标信息 for " & fname & " on " & Now
        xl.Rows(2).Insert
        xl.Rows(1).Font.bold = True
        xl.Range("A1").Select
        On Error GoTo 0 ' Disable error trapping.
        Exit Sub

ExcelError:
        MsgBox Err.Description, vbExclamation, "Error Running Excel"
        On Error GoTo 0 ' Disable error trapping.
        Exit Sub
End Sub

Sub OutCell (txt As String)
        Print #1, txt; vbTab;
End Sub

Sub FillClipboard
        StatusBarText = "Export Data To Clipboard..."
        ' Load whole file to string variable
        tempFile = DefaultFilePath & "\temp.txt"
        Open tempFile  For Input As #1
        L = LOF(1)
        AllData$ = Input$(L,1)
        Close #1
        'Copy whole data to clipboard
        Clipboard AllData$
        Kill tempFile
        StatusBarText = ""
End Sub

1.        将PCB文件打开,在菜单栏Tools\ Basic Scripts\ basic Scripts…如图1

图1

2.        弹出如图2的对话框,选择Excel Part List Report, 按命令Run

图2
3.        即可生成如图3所示的元件坐标文件

图3

网友:
谢谢LZ分享,解决了我的一个麻烦

网友:
先打印保存下来,日后有时间再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