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锂电池C5A参数

楼主(2016-04-07):
这个是18650 2200mAh 14.8V 规格书里面截图,我想问下里面标准放电电流
Constant current
0.2 C5A 指得到底是多少A?是0.44A吗
如果是18650 4400mAh 14.8V ,那这里的
Constant current
0.2 C5A 是不是0.88A?

网友:
查了一下,这个在GBT 18287-2000里有定义。我理解是,放电5小时将电池全部放电完的电流大小。那么2200mAh 对应的0.2C5A = 0.44A, 4400mAh对应地0.2C5A = 0.88A,与你的结果相同。
可参考 http://bbs.angui.org/thread-106760-1-1.html
锂电池国标GB/T18287-2000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vtkjazch4IEpMFDLsbq

网友:
2200mAH 的電池,0.5C 就是 1100mA(持續一個小時就有一半容量的意思)。

那個數字 5 推測是下面應該有個註解 5 的意思,A 推測是電流單位安培,所以 1100mA = 1.1A。

沒有完整的規格文檔,這樣子問就是要玩猜謎遊戲了!

网友:
C5,是容量的定义,电芯的容量定义是0.2C,放5个小时,得出的容量就是标称容量。因为不同的放电条件,得出的容量是不一样的。C5A,就是1C的电流,2200mAH的C5A就是2.2A。我是专门的锂电池的,这方面的疑问可以向我请教,锂电池的需要更加可以同理可能为遇到C2A,C3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