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等长怎么做

楼主(2016-04-07):
在router里面怎样做差反对等长,usb到bga的差分对差了几十mil就是做不好,有没有什么技巧和方法。

网友:
在信号的的发送端做调整

网友:
在router中做好等长之后,在layout里可以在BGA的扇出引长线部分调整走线的长度。

网友:
这本书和视频都有演示:pads9.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

网友:
这问题很给力

网友:
在ROUTE里也可以单独拉一个线出来补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