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怎么做掉电报警?

楼主(2016-04-08):
有个产品,输入是AC220V,输出12V,12V通过78M05转5V给mcu供电。 现要求做个掉电报警:当220V断电的时候,蜂鸣器可以响个1-2分钟,实现警报。请问下,这个是直接用电容实现的吗?还是要有电路实现?
我有试过用10V/3300uF的电容,只能维持个2-3秒钟。

网友:
看蜂鳴器規格消耗多少電流,再乘以時間,就可以估算出需要多大的電容了。

要響這麼久,應該只能用備用電池吧?

网友A:
電容量 v.s. 儲存能量 線上計算器

http://lab.bitluni.net/cap

可能需要拿水桶來裝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電容量 v.s. 儲存能量 線上計算器

http://lab.bitluni.net/cap

谢谢版主大大!

好用吼~^_^

网友:
这个掉电报警电电路怎么设计哦?

网友:
用钮扣电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