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抗干扰问题

楼主(2016-04-08):
最近做一款产品,出来发现USB 抗干扰能力较差,各位道友给看看  哪里可以优化下

网友A:
看起来没啥问题。问一句, 你那个CMC还是什么,离USB接口那么近,能焊接上去么?焊接不上的话,对抗干扰还是有影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没啥问题。问一句, 你那个CMC还是什么,离USB接口那么近,能焊接上去么?焊接不上的话,对抗干扰还 ...

可以焊接上去在底层  USB  在表层

网友B:
从usb接口到防护器件怎们没走差分呢?

网友C:
两个地之间的间距至少40mil,离得太近了EMC就过不了。USB内层走线跨分割严重吗?这里截图看不到。还有进来的那个芯片是防护芯片吗?感觉处理的不是很到位,走线。接到cpu处的那些匹配电阻,接地过孔太少了,那么多个共用3.4个过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usb接口到防护器件怎们没走差分呢?

USB到 防护器件的线较短,就走了个类差分线,这样走下来正好等长要不也是得人工绕等长  从USB到下面的串接电阻  线长为437m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两个地之间的间距至少40mil,离得太近了EMC就过不了。USB内层走线跨分割严重吗?这里截图看不到。还有进来 ...

两个gnd直接确实没有到 40mil   现在 目前的情况是  25mil 左右  但是隔离地到BUS的 gnd 引脚 较近 这个是 11mil  不知道这里 影响大不大

另外内层USB走线没有夸分割 USB 下面为整层的 gnd

最后的伴随gnd孔  我在多加几个

非常感谢

楼主:
我感觉是不是我们公司测试的方法不对,他们拿了个打火机里面那个按下可以放电的东西,去打机壳。来模拟,USB受到的干扰。各位大神,你们的产品是怎么测试这方面的,求指导下

网友:
还可以这样啊?不是做SI吗?

网友D:
个人愚见:
1、保护地和电源电的距离如6楼所说,加大;
2、USB的保护器件的接地问题,是否接保护地更为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个人愚见:
1、保护地和电源电的距离如6楼所说,加大;
2、USB的保护器件的接地问题,是否接保护地更为合 ...

您好,关于第二条我想问下,如改为保护gnd  那usb 这个器件上面的gnd是不是也需要改为 保护地呢?

网友:
个人愚解 ,USB走线多粗?加粗到12MIL试试。另共模电感要用90欧的品牌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关于第二条我想问下,如改为保护gnd  那usb 这个器件上面的gnd是不是也需要改为 保护地呢?

我是这么理解的,保护器件接到保护地,共模电路直接流向保护地,尽量使共模干扰不流经工作地。

网友E:
你说的抗干扰差,是指ESD测试不好过吧.
个人建议:
1. 保护器件将静电引入保护地(也就是USB外壳连接的地),保护地与交流电大地尽可能短的连接,将静电快速导出, 信号地与保护地用磁珠连接,不要用电阻或是电容,增大保护地与信号地的阻抗
2. USB布线要求并非那么严格,至于保护器件那部分没有差分走线,保护地和信号地距离较近,我感觉都不是主要问题,你这应该是打静电时,保护器件将静电直接导入到信号地了,从而引起系统异常.的确有些设计是将静电引入信号地,不过个人感觉此方法慎用.要测试这个问题,也挺简单, 你的保护器件接的是信号地,不是保护地,那你就直接在USB接口附近的信号地上打静电,如果不过,说明此方案是不可行的,只有将静电引入保护地
3. 与产品结构也有关系,有的结构有耦合等,你可以先测电路板,但电路板与交流电大地处理好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说的抗干扰差,是指ESD测试不好过吧.
个人建议:
1. 保护器件将静电引入保护地(也就是USB外壳连接的地), ...

谢谢,您的建议,看完后感觉一下明白了好多,非常感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您的建议,看完后感觉一下明白了好多,非常感谢

对了,前面你说公司用打火机试,这个是不行的.一般打静电,用的专门仪器,比如打4KV,那么这个4KV是相对于大地来说的,因为模拟的是人接触时的静电放电过程,而人是站在大地上的(长翅膀的鸟人不考虑). 如果用打火机打,一是这个电压是多少V不知道,二呢,这个电压应该不是对大地来说的,所以情况怎样不好说,建议还是用专门的静电测试仪器来试,按照标准布置,不然可能做的都是无用功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对了,前面你说公司用打火机试,这个是不行的.一般打静电,用的专门仪器,比如打4KV,那么这个4KV是相对于大地 ...

大神你这太专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