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gero16.6记忆线宽问题

楼主(2016-04-08):
allgero16.6有记忆线宽功能,在自定义setup——User preperences edidor——Route——connect中勾上”acon_no_width_overide_retain“它就不记住线宽。
但是很奇怪的是我新装的16.6版本中却在自定义里面找不到它,导致一直记忆线宽,影响route速度,请教各位大神,它藏哪里去了????

网友A:
    传说中的需要打补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传说中的需要打补丁

有补丁提供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有补丁提供吗?

    论坛上一大堆,网盘上也有,不过安装时候跟论坛里找下教程.
不然装上没法用哦

网友B:
    补丁就是hotfix-16.60-067之类的官方发布的, 你装一个最新的就好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补丁就是hotfix-16.60-067之类的官方发布的, 你装一个最新的就好了.

谢谢,已安装,已解决此问题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安装,已解决此问题

安装补丁的?我的也不行呀,没有你那个setup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安装补丁的?我的也不行呀,没有你那个setup下

需要补丁吗?http://pan.baidu.com/disk/home?fr=ibaidu#list/path=%2F16.6%E6%9B%B4%E6%96%B0%E8%A1%A5%E4%B8%81

网友:
    除了这个能在env上修改吗?
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修改了吗?

楼主:
    记忆线宽问题,只能自定义,env上只能设置你想走什么线宽:
    funckey 5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5
    funckey 10 options acon_line_width 10
    。。。。。。
    这个是在走线命令下

网友(2019-05-27):
    我的也没有,看来也需要打补丁。

网友(2020-02-17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已安装,已解决此问题

    亲,哪里下的补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