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的组合

楼主(2016-04-08):
    如题,比如现在设计一个电源转换的电路,我们的要求是5V——1.8V,现把5V电压利用DC-DC转换为3V,利用开关电源的低功耗特性,在利用LDO把3v转换为1.8v利用LDO的抑制纹波的特性,这种方案是否可行,(在其他条件下,比如把两个DC/DC,LDO串起来用,这些情况有资料没有,或者大婶说下)

网友:
有啥不可的?我们都是这么干的,不过你这种场合5V到1.8V,电流多大?电流不大的话,直接稳压芯片就行,不用DC-DC。另外,既然是LDO,就没必要高到3V,看你选的LDO的要求,可以做到更低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说的,补充一点,如果1.8V是给数字电路供电,对纹波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直接一个DCDC就行了

网友A:
如果文波要求不高,DC-DC做一下处理,例如狗大说的滤波三脚猫功夫即可,大小电容,π型滤波,低环路处理。处理好,10mV小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文波要求不高,DC-DC做一下处理,例如狗大说的滤波三脚猫功夫即可,大小电容,π型滤波,低环路处理。 ...

大小电容并联吗?低环路处理是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文波要求不高,DC-DC做一下处理,例如狗大说的滤波三脚猫功夫即可,大小电容,π型滤波,低环路处理。 ...

大师加个图说明一下吧   什么是低环路处理!!!!

楼主:
有些资料比较难找,上面的几位大婶能详细的解释一下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文波要求不高,DC-DC做一下处理,例如狗大说的滤波三脚猫功夫即可,大小电容,π型滤波,低环路处理。 ...

地环路处理吧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文波要求不高,DC-DC做一下处理,例如狗大说的滤波三脚猫功夫即可,大小电容,π型滤波,低环路处理。 ...

打错了,地环路,最小路径原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