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的调制方式

楼主(2016-04-08):
    对开关电源来说,PWM用于重载,PFM用于这轻负载,大婶能说说为什么么?以及在项目里面你们是怎么选的。

楼主:
什么叫做假负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叫做假负载。

假负载应该是为了防止开关电源空载时出现啸叫,额外增加的一个负载!

网友:
An Analysis of Buck Converter Efficiency in PWM/PFM Mode with Simulink

沒看到吐血免錢!

网友:
假负载,就是假设加上去的负载,不属于真正的负载。
PFM用于轻载,可以有效的降低的功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

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