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ADS原理图与版图仿真

楼主(2016-04-08):
想请教一下大神们,ADS中原理图仿真和版图仿真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?是不是生成的版图在仿真的时候要设置啊,layout都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呢?还有有没有谁知道隐式空间映射的相关知识呢?求助!!!在线等,卡这好几天了。。。

网友A:
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有差异的,但是要是各个参数设置的都差不多,差异应该就不大,最好能一致是最好的,但是很难,毕竟一个是原理图,一个是版图,去看看help文档咯

网友B:
原理图对传输线结构已经固定死了,所考虑的线间耦合都是以固定结构分析,各级传输线以级联方式完成互连。
版图则会考虑完整的结构,虽然还没到3D那种全方向考虑的精度,所以对于过孔分析没那么完美,但是对于平面结构的电磁分析已经足够精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道理来讲肯定是有差异的,但是要是各个参数设置的都差不多,差异应该就不大,最好能一致是最好的,但是很 ...

谢谢大神的讲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原理图对传输线结构已经固定死了,所考虑的线间耦合都是以固定结构分析,各级传输线以级联方式完成互连。
...

嗯嗯,明白了,谢谢大神

网友(2016-05-26):
求相关资料,楼主能够分享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