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 不焊的器件怎么生成BOM

楼主(2016-04-08):
现在我不焊的器件采用生成BOM的方式是新建Group,然后将不焊的器件拖入到不焊的组里,如附件所示:
硬件工程师说这样他们还得去找哪个器件,有没那种方法可以在他们画原理图时就可以设置不安装,然后自动匹配到Variant里呢?

网友A:
同样关注,现在都是在Value里写NC,再用Excel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样关注,现在都是在Value里写NC,再用Excel筛

Value值改吗?
我现在是自定义了一个属性给它。

网友B:
贴不了图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贴不了图啊。

group 到 BOM 之間轉換能否請教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roup 到 BOM 之間轉換能否請教一下?

你是指这种情况下如何分别出BOM吗?可从菜单上的Reports---CIS Bill Of Materials--- Standard BOM 打开Standard Bill Of Materials 窗口。设置好BOM格式后,选择对应的BOM变量生成BOM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6-07-24):
引用 网友A:
同样关注,现在都是在Value里写NC,再用Excel筛

同样这样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