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3V RTC供电问题

楼主(2016-04-08):
请教一下,1.3V的RTC用3V钮扣电池供电的话要怎么弄。本来打算用LDO,结果看了下一般的LED地电流都有几十个uA,RTC才几个uA,太不划算了。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成熟的方案,谢谢

网友:
Low Quiescent Current LDO 或稱 Low IQ LDO,很多廠牌有。

附檔是 MicroChip MCP1710靜態電流Quiescent Current)只有 20nA

网友:
用1.5钮扣电池,然后串联一电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找 Low Quiescent Current LDO 或稱 Low I LDO,很多廠牌有。

    附檔是 MicroChip MCP1710,靜態電流(Qui ...

    这个参数真吓人!不过好像停产了,后代差不少呢 ……

    http://www.microchip.com/wwwprod ... are/MCP1710/MCP1711

    踢哀(TI)也有一顆 18nA 的,不過它的輸出最低只到 2.2V。^_^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参数真吓人!不过好像停产了,后代差不少呢 ……

看樓主的應用啦!我目前使用的 RTC 電路耗電 26uA Typical。以我個人的標準,靜態電流Quiescent Current)在 5uA 以下應該都可以接受。就看樓主是否需要對省電,做如此極致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樓主的應用啦!我目前使用的 RTC 電路耗電 26uA Typical。以我個人的標準,靜態電流(Quiescent Curren ...

    谢谢版主,确实是好芯片~~

网友:
    低功耗的LDO有些可以1个uA,为啥不换电池?

网友:
    纽扣电池 我们就是用的 然后在接个电源充电

网友(2016-05-15):
    用1.5 纽扣电池....!

网友:
    用5.5V/1F的电容,某电视机产品批量用法。不过是不是1.3V的就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