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的差分对要不要包地

楼主(2016-04-08):
DDR的差分对要不要包地?纠结

网友A:
有空间你就做,理论上这样更好,但是你有足够空间吗?没空间拉不开包了地线反而不好,而且你包地了,隔200mil左右加地孔,你不加地孔包地效果也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空间你就做,理论上这样更好,但是你有足够空间吗?没空间拉不开包了地线反而不好,而且你包地了,隔200m ...

恩,包地空间就是不够了

网友B:
有空间就包,没空间就拉开间距不包。包的话要记得在包地线上打GND过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空间就包,没空间就拉开间距不包。包的话要记得在包地线上打GND过孔。

恩,明白了,谢谢

网友C:
    乍一看,还以为是妹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乍一看,还以为是妹纸

就是妹纸

网友:
    关于差分线的包地设计问题,国内和海外客户一般情况是没有严格要求的,但是其他信号线与差分线的间距必须严格;日本客户要求必须包地,并且包地线至少10mm打一个地孔

网友:
    该包一定要包

如果是2层板更要包

网友:
    时钟信号都不需要包地,和其它信号保持3W的距离
参考平面保持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