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不同版本切换问题

楼主(2016-04-08):
20金币
我电脑有allegro163 allegro165  allegro166 ,,没有网的时候三个版本可以任意切换,但把网一连上三个版本就不能任意切换(只能先打166软件,不能关掉,才能切换到163或者165去)?各位大神有遇过到这种情况吗?求解!!

网友:
没有,电脑上装这么多这个软件,容易出事吧

网友(2016-05-26):
用同一个license

网友(2017-11-12):
DDSA防辐射

楼主:
DDSA防辐射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