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llegro中导线叫做cline?

楼主(2016-04-09):
cline是由两个单词组成还是就是一个?如果是两个词,那么是C代表哪个单词?

网友:
    支持楼上,版主是万能的..
导线的意思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nductor line

    感谢,刚好有个单词也拼成cline,感觉不对,但又想不出C是什么

网友:
    这都行, 版主威武。

网友:
    好吧,说的有道理

网友:
    有道理 呼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