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急!!!

楼主(2016-04-09):
不知道做了什么操作,输入坐标的对话框变掉了,原来是1号图片那样,现在变成2号图片那样,没办法输入坐标了,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设置,知道的帮忙指教一下,多谢。

网友:
是不是模式选错了?

网友A:
弱弱的回你,你这样操作很麻烦,每次输坐标,直接canmand命令窗口敲坐标ix 1 iy -1,或者x 123 -123 。就好了为什么搞出这个窗口,你没必要按x,再回车,弹出这个窗口再填坐标,多麻烦。做了这么多年,就从来没用那个窗口过,这个窗口还有啥强大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弱弱的回你,你这样操作很麻烦,每次输坐标,直接canmand命令窗口敲坐标ix 1 iy -1,或者x 123 -123 。就好 ...

多谢,已经习惯了那个窗口

网友:
    ix 1 -1
iy 1 -1
    这样就可以偏移坐标了

网友:
    x 1 -1
可以这样放坐标

网友:
    是不是针对不同命令或者功能会显示不一样啊,可以肯定你改不了软件本身就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