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16.6推线问题1

楼主(2016-04-09):
如附件图片1所示,用较早版本的allegro推45°斜边的线段时,可以推的幅度比较大。用16.6推同样的线段,如附图2 所示只能推一点就推不动了,感觉特别别扭,smooth已经选择了off,是不是16.6就是这个鸟样还是在哪里有设定,望知道的人不吝赐教,多谢!

网友A:
    右击,有打√的去掉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右击,有打√的去掉。。。。

    都去掉了的,还有其它地方吗?

找到了,这边改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此乃小道而,直接shape铺上去就行了。

网友B:
    改拐角长度吧

网友:
    右击Enhanced Pad Entry对号去掉旧可以了,我已经验证了

网友(2016-06-30):
引用 网友B:
改拐角长度吧

    不太明白  拐角长度?

OK   现在明白了   多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