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SD保护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09):
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ESD保护的问题,如下:
$ Q$ f  q' {" q! n; Q1.目前公司的一个方案有用到HDMI接口的ESD保护器件ESD3V3U4ULC,每个器件可以保护两对养分信号,想问一下这种高速的ESD保护器件可以用在比较低速(500Mbps速率)的差分信号上么?但接口的差模电压不太一样,前者是3.3V,后者为1.8V。如果后者不能用ESD3V3U4ULC,不知大神有什么推荐?

网友:
选择1.8V的呗,高速主要是TVS管的极间的电容小。

楼主:
还没有找到这种封装1.8V的物料,不知大家有没有推荐?

网友:
    电压高了起到的保护作用就有限了,建议用1.8V的ESD

网友:
    高速的用在低速上肯定没有问题,但是电压的话,不是很清楚。

网友:
    1.8V的应该比较小吧,有见过2.5V的; 选型也要选一些常规的元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