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 links 5.0怎么把allegro 。brd文件导出到HFSS?

楼主(2016-04-09):
  有没有人提供一个方法和软件呀?谢谢

网友:
如果你安装正确的话,在Allegro的菜单栏里面就有ANSYS的一个选项,在那里可以直接导为HFSS。

网友:
link5.0没有直接hfss的功能。
用ECAD8.0/2014以上版本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抓ansoftlink 記得安裝時 路徑要指對

楼主:
我安装了ECAD7.0后,allegro中的ansys选项导出到HFSS的格式是.anx;不知道怎么用到HFSS。我是先导成.anf,再用links5.0转换后导入HFSS
导出的那个.anx格式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呀?

网友(2020-11-17):
引用 楼主:
我安装了ECAD7.0后,allegro中的ansys选项导出到HFSS的格式是.anx;不知道怎么用到HFSS。我是先导成.anf, ...

目前也遇到这个问题,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