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阻抗是什么??

楼主(2016-04-10):
请教,阻抗是什么玩意啊?几时要考虑到阻抗的影响?

网友:
阻抗是表示元件性能或一段电路电性能的物理量。除了超导体,任何介质都存在阻抗。那么什么时候需要考虑阻抗呢,当信号的频率达到一定程度,信号的反射引起的畸变会导致严重的EMI问题时,就需要考虑传输线的阻抗匹配了。

楼主:
信号线走的太长需要考虑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信号线走的太长需要考虑吗?

物理长度大于信号频率的二十分之一波长就要考虑阻抗。

网友:
阻抗是信号的瞬时响应

网友(2016-05-17):
百度直接告诉你阻抗啊,硬件工程师最基础的知识

网友:
百度很全面的,自己看看

网友:
传输线阻抗可以理解为导线与参考平面间耦合的紧密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