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DA7388功放做BCI实验啸叫!

楼主(2016-04-11):
多年的老问题,请问有没有朋友有好的办法,做BCI实验AM时有1KHZ信号出来。
之前都是在输出并电容或是对地来减少干扰点,但多少还是有2到3 个点会叫。得跟车厂去解释。
先谢过!

楼主:
自已顶起,希望高手解答!

网友:
听说是BCI注入时候,钳子中有部分反射回来的信号,引起电流啸叫声。具体的不知如何解释。。。哈哈

楼主:
今天又去搞了一天,觉得有两个方法比较明显,第一:各音频输出至少三个电容,建议值103.102.150P 第二,在输入引脚各接102的电容到公共地。从反面焊不能飞线!
另外还碰到一个问题,当公共对地电容小于各输入电容总和时。会出现很多点啸叫(1KHZ).
希望搞车机的朋友可以参考。

网友:
    这个类同于手机里面的TDD问题吗

网友:
    版主威武版主威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