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loss动一下cline,为什么动很远,我格点设的0.0001啊

楼主(2016-04-11):
用gloss动一下cline,为什么好像都按格点在动,但我实际上我格点设的很小啊0.0001,就是动一下线,就会动好远,难道哪里还用设置下?求解!

网友A:
你这个格点有用么?你的decimal places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格点有用么?你的decimal places是多少?

4位小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4位小数

你着了魔了。设4位有意义么?这会导致文件变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