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ST仿真] CST如何查看天线的辐射波形

楼主(2016-04-11):
新手求教:CST如何查看天线的辐射波形。(毕设老师要求能够看到天线某方向,如theta=30°等,比较输入波形与输出波形)

网友A:
field结果输出E 2D polar 图。扫描参数中theta单独选择30度。phi和E作为极化结果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ield结果输出E 2D polar 图。扫描参数中theta单独选择30度。phi和E作为极化结果显示。

能具体一点吗?CST2014刚接触,新手,不太熟悉软件的操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能具体一点吗?CST2014刚接触,新手,不太熟悉软件的操作

cst有help文件。搜索关键字:polar plo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st有help文件。搜索关键字:polar plot

首先,谢谢你的热心答复!可能是我的表述有问题,我想得到的是空间某方向(一点)时域场强分布图,请问怎么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st有help文件。搜索关键字:polar plot

还有,field probe设置测一点的场强,在导航树中probe signal应该就是设置点的信号波形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,field probe设置测一点的场强,在导航树中probe signal应该就是设置点的信号波形吧

不是这种图,polar图啊,极化特性图。
你为什么看直方图,你的图片上左一就是。你要看3D分布就看3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种图,polar图啊,极化特性图。
你为什么看直方图,你的图片上左一就是。你要看3D分布就看3D。
...

明白,谢谢!!

网友:
论坛阅读权限怎么获得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