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SD选型的问题

楼主(2016-04-11):
在选择ESD器件的时候,发现有两种的ESD,一种是无源(不接电源)的ESD器件,另一种是有源(接电源)的ESD器件,请问下大神们这两种有什么具体的区别?哪一个比较好,还是各有不同的用法,不同的应用场合?

网友:
原来ESD器件还有一类是有源的
受教于二位了。

网友A:
接电源的是否是保护电源接口的  如USB的TVS整列  TVS是无源的  不需要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电源的是否是保护电源接口的  如USB的TVS整列  TVS是无源的  不需要电压

TVS本来就是保护接口的

网友(2022-10-20):
请教下 钳位电压VC要求不高于被保护线路的最大允许电压。那比如RS232电路,最大电压是15V,而常用的232ESD保护器件手册的V C都是40V,这是不是矛盾了,还是我理解错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