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处理方式一般有哪些呢

楼主(2016-04-11):
在网上看到有   过孔覆盖,过孔开窗,过孔塞孔
但是打在焊盘上的和一些特殊的谁能介绍下

网友:
via in pad 的情况下一般采用树脂塞孔之后孔表面电镀填平。。。具体的也在学习中,若楼主有所得还望分享

网友:
过孔覆盖跟塞孔什么区别?楼主。一般的散热盘,就那么几个via in pad,如果孔径大于12mil就用树脂塞孔。树脂塞孔这道工序成本增加很多,所以一般不要做via in pad设计

网友:
如果打在一些小的贴片器件焊盘上面会使用树脂塞孔,打在散热焊盘上面就是简单的开窗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树脂塞孔很贵的

网友:
过孔覆盖——油墨覆盖而已
过孔开窗——不用解释吧?
过孔塞孔——分为树脂塞孔和金属塞孔,树脂塞孔是用树脂塞满孔以后表面电镀,缺点是pad上有细微凹陷,金属塞孔一般是填铜,赛完后便面平整。

网友:
    看了以上几楼帖子
    1,过孔塞孔--主要是用于打在钢网焊盘附近,防止漏锡处理
2,过孔开窗--用于增加散热焊盘
    3,过孔盖油--用于防止器件导电部分短接
    不知道是否理解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