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学镍金和沉金是一样的么

楼主(2016-04-11):
化学镍金和沉金是一样的么,是否有区别。一般厚度为多少

网友:
是一样的,跟电镀金不一样

网友:
只是叫法不一样 金厚在0.1um以下

网友A:
是的,沉金  化金 水金 叫法不一样而已,沉金是化学反应,囧啊常规,镀金是物理反应,一般用于金手指,按键等耐磨处。

网友:
沉金又名化学沉镍金

网友(2016-06-22)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沉金  化金 水金 叫法不一样而已,沉金是化学反应,囧啊常规,镀金是物理反应,一般用于金手指,按键 ...

水金是镀金,你说错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