目前(2016)年HDI板的量产制程能力到多少了?

楼主(2016-04-11):
有没有板厂的工程师给科普一下,目前的HDI板,盲埋孔的孔间距,孔径,孔到线,孔到铜皮等的间距最小能做到多少了?谢谢!

网友A:
需要依据盲埋结构来区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依据盲埋结构来区分

这个怎么说?麻烦科普一下。目前在评估一个8层两阶的板子,1-2 2-3 3-6 6-7 7-8
盲孔:10-4mil,
埋孔: 18-10mil,
VIA方式:1-2与2-3相切;2-3与3-6相切,是否可以相叠,量产是否可行。请版主帮忙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:
这种量产应该没有几个可以做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怎么说?麻烦科普一下。目前在评估一个8层两阶的板子,1-2 2-3 3-6 6-7 7-8盲孔:10-4mil,埋孔: 18- ...

这个要看线宽线距和孔到线的距离 最好相切 这样线宽线距可以作小点 相叠由于要镀实孔后再叠孔 线宽线距要大点

网友:
VIA方式:1-2与2-3相切;2-3与3-6相切,是否可以相叠,不是很懂

网友:
8mil算是正常水平了~

网友B(2016-05-28):
引用 楼主:
这个怎么说?麻烦科普一下。目前在评估一个8层两阶的板子,1-2 2-3 3-6 6-7 7-8盲孔:10-4mil,埋孔: 18- ...

镭射孔可做到4mil,机械埋孔可以做到8mil。same net的机械埋孔跟镭射孔是可以相切的,不同Net的最好做到4mil的间距。这是我平常设计时做的rule

楼主(2017-12-10):
引用 网友B:
镭射孔可做到4mil,机械埋孔可以做到8mil。same net的机械埋孔跟镭射孔是可以相切的,不同Net的最好做到4m ...

多谢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