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对于滤波电容放置在表层和底层的区别有啥看法

楼主(2016-04-11):
是在表层滤波效果好,还是底层更方便点

网友:
    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。

网友A:
一般来说,底层更靠近PIN,最好,因为表层的cap离电源Pin(假设是BGA的)会有些距离。但是,如果PCB很厚,比如大于2.5mm,放在底层的话,过孔的寄生电容不小,会降低decap效果。好与差,具体板子具体分析,通过仿真是可以得出哪个更好的。但是,对BGA来说,你没什么选择,只能放在BOTTOM层。

楼主:
    了解了,之前有人给讲过,但不是很理解。好像和回流路径也有关系

网友:
    可以的话肯定表层靠近PIN脚最好   问题是很多时候没有这种条件

网友(2016-06-16)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来说,底层更靠近PIN,最好,因为表层的cap离电源Pin(假设是BGA的)会有些距离。但是,如果PCB很厚,比 ...

单面板,必须和BGA放在同一层,有什么建议,谢谢!

网友:
    你的BGA多大?单面板能搞定?这是你板子的实际情况还是你自己想象的?

网友:
    真有你说的这种极端情况,0402到BGA的最小距离是10mil,你靠最近放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