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旁路电容问题

楼主(2016-04-12):
一般地,我们在电源芯片的输出端会加上旁路电容,在PCB摆放元件的时候,我们是让旁路电容靠近电源芯片的输出端,还是靠近电源芯片的下级电路的输入端,还是任意位置都可以?

网友:
靠近IC电源端就行了

楼主:
能说一下原因吗?

网友:
输出到地形成的环路尽量小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, 如果是 LDO电源, 且电源与负载离得较近, 电容可放在负载端,如离得较远,电源端和负载端都放才好。
若是快关电源, 电容一定放在电源的旁边,他是震荡电路的一部分,要减小回路面机。

楼主:
用的是LDO,我个人觉得(可能不对),电源输出端的电容是为了让负载的输入电源更加稳定,没必要在电源端也加

网友:
我觉得最好是两端都加。但如果只能放一端,那应该看你旁路电容的用途吧,是滤除EMI,还是为下级提供稳定电流。如果是滤除EMI,放在哪里应该无所谓;而如果是为后端提供稳定电流,则应该靠近后端。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:
个人意见是输入输出端都加电容。

网友:
就IC会比较好,个人建议~板级的就靠近连接处~

网友:
    一般哈是一个钽电容 一个瓷片电容

网友(2016-05-24):
    靠近电源端,从电源输出就要是纹波比较小的比较稳定的,放在负载端可以,但电源那里多了个干扰不是嘛,没有很好的滤波,而且和地回路又大

网友(2016-06-23):
靠近电源端加不仅仅是为了滤波,还有抑制EMI的最用。负载端加主要是为了滤除纹波。个人建议输出端是大电容陪小电容,负载端一般情况下只要加小电容即可!

网友(2016-11-24):
    这个电容选择比较有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