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IB库问题

楼主(2016-04-12):
自己新建一个库,想把人家的库里的内容搬到自己库,只能手动一个个自己画么?有没有简单的方法?

网友:
symbols貌似能导入,封装就不晓得了

楼主:
焊盘呢?焊盘也不能导入?

楼主:
有没有文件里哪个文件可以直接copy过去的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文件里哪个文件可以直接copy过去的啊?

我那是pads的,xpedition就不晓得了

网友A:
    同样格式的文件导入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同样格式的文件导入就行了

没看懂,可以说的再详细点么?

网友B:
    有试看在 library manager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有试看在 library manager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?

    Library Services 好像只能把焊盘导过来,但是cell好像不行哈,你有试过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试看在 library manager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?

    可以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试看在 library manager > Tools > Library Services?

还有个问题,我再符号库里有一个空的文件夹,但是无法删除,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还有个问题,我再符号库里有一个空的文件夹,但是无法删除,是什么原因啊?

    可能是被锁住了吧
    去有问题的符号库 > symbollibs > xxx > sym
    然后看看哪个sym 有被上锁的,删除掉再重启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