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ntor CES 出错

楼主(2016-04-12):
mentor 打开CES时出错,无法上传图片,只能描述了。弹出对话框“CES application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needs to close”"Create file with MiniDump in WDIR folder"
Output:Started C:\MentorGraphics\7.9.5EE\SDD_HOME\common\win32\bin\ces.bat /SnapshotName DxD /TopBlockName "Schematic1" /Context DxDesigner /PrjPath "D:\01--Project\006--354325_DTC\03 Hardware\03 HMI_Third(V1.00)\HMI_Third(V1.00)\HMI_Third.prj"

换一台机器打开工程没有问题,可以排除文件问题。重装软件后还有有这个问题,大家是否遇到过,是环境变量被改了还是安装文件哪边有问题?

网友A:
有尝试把一下把这个文件删除?
Win-7 : C:\Users\<user_name>\AppData\Local\MentorGraphics\7.9.XEE\ces.ini

删除后重启ce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尝试把一下把这个文件删除?
Win-7 : C:\Users\\AppData\Local\MentorGraphics\7.9.XEE\ces.ini

prefect,删除后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