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射频前端匹配电路仿真问题

楼主(2016-04-12):
1金币
想做射频前端匹配电路仿真,第一次接触 想问下ANT1 ANT2 VDDPA要分别建立三个端口吗?资料上负载阻抗是15Ω+j88Ω ,怎么设置?

网友:
两种方法:
1.用design kit下的loadpull,在loadpull控件里填入你的复数阻抗。
一个天线一个loadpull,注意是loadpull不是端口。
2.搭建好rlc,结构自定,注意考虑可行性,用参数扫描直到smith chart显示为你当前的复阻抗值,再将电路做成symbol,此时等同于load impedance,与前端PA和匹配去做分析。这里注意是要做端口,一个天线一个端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