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厂阻抗匹配调整,最后调整到2mil的线宽,有问题吗

楼主(2016-04-12):
MTK的一款4G平板,为了达到50OHM阻抗匹配,板厂将原3MIL线调整为2MIL ,会不会线台细了?容易烧线?

网友:
既然是有阻抗要求,电流就不会很大,不必担心。

网友A:
最好不要  烧掉是不至于
因为不是电源线     RF走线不会有烧毁的危险
我之前案子  最细是有到2.3 mil     2 mil没试过

线太细  最大缺点是Insertion Loss太大
这你调匹配都补不回来

所以   两个方式

1. 看有无空间挖空  因为在维持50奥姆情况下
挖空可以拓展线宽  降低Insertion Loss

2. 若没空间 牺牲阻抗  降到40 Ohm
你最终再靠Matching调回50奥姆即可

网友B:
成品率很低吧,2mil国内很少板厂能加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成品率很低吧,2mil国内很少板厂能加工啊

板厂说他们能做到2M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不要  烧掉是不至于 因为不是电源线     RF走线不会有烧毁的危险 我之前案子  最细是有到2.3 mil      ...

高手!我第一次搞4G平板,啥都不懂啊,多谢指教。

网友:
线宽太小了,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阻抗变化,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。。

网友:
板厂说是能做,但不一定可靠。这个不是一般的问题,是可靠性,良率等问题。它超出了板厂的工艺能力的话,板厂拍胸脯打包票那是不行的。需要一个像样的认证,否则,是需要做coupon的,需要对每块板子做额外测试的。所以,这个问题,一般要否决掉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高手!我第一次搞4G平板,啥都不懂啊,多谢指教。

还有一点   板厂洗板子
线宽一定会有误差
一般大概正负0.5 mil
如果线宽2 mil       表示误差高达25%
研发阶段还看不出问题     但进入量产     板子一多
容易有良率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点   板厂洗板子线宽一定会有误差  一般大概正负0.5 mil如果线宽2 mil       表示误差高达25%研发 ...

那应该怎么样平衡这种阻抗要求呢?如果按照3MIL线宽,板厂回复的阻抗是40OHM ±10%。是否要保证线宽而牺牲阻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