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请教:HFSS仿真过孔时报错

楼主(2016-04-12):
利用HFSS对过孔仿真。先用Via wizard建立过孔模型,再将Via Wizard的模型导入HFSS,并将HFSS里面原来设置的wave port改为lump port,设置完后,运行仿真时报错,具体报错如图所示。

网友:
非内部端口会导致lumped port识别成没接触到导体,因为空气盒子外部都识别为pec,lumped port整个贴在了pec边界上。
把空气盒子加大些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