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16.6用哪个封装生城器比较屌

楼主(2016-04-12):
candence升到16.6了,FPM不能用了,那位大大介绍一下你们是用哪种生成器的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orcad library builder

我用 library builder  用着用着就不能生成焊盘 了生成的封装没有焊盘 请问有遇到过没

网友C(2016-06-20)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用 library builder  用着用着就不能生成焊盘 了生成的封装没有焊盘 请问有遇到过没

    在 allegro 中,软件默认的焊盘那些路径不能删除。即 padpath 路径下的
$padpath 不能给删除;出现此问题只和 padpath 路径有关系,和 psmpath 路径 没有关系,路径设置如下(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添加其它路径):

网友(2016-10-09):
    自己画得了

网友B:
    orcad library builder能出3D的STEP模型

网友(2016-12-22):
引用 网友B:
orcad library builder

    同意楼上的看法。

网友:
    我觉得画封装很简单啊。。。所以就一直没去探索自动生成的那些工具

网友(2017-02-27):
引用 网友C:
    在 allegro 中,软件默认的焊盘那些路径不能删除。即 padpath 路径下的
$padpath 不能给删 ...

如果给焊盘拐角设置弧度(Rt=Tab Corner Radius),会报错,该怎么解决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