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如何才能复制模块的时候编号次序跟被复制的一致?

楼主(2016-04-12):
    orcad如何才能复制模块的时候编号次序跟被复制的一致?

    发现复制模块的时候 器件编号是从上到下 再到上那种的次序

    被复制的是从左到右那种

    有时候想进行模块reuse  发现如果编号次序不对的话 复用的时候会跟实际期望的结果不一致(pads中用的时候,allegro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?还是可能也存在这个问题呢?)

只能手动改动了器件编号才能正确

    哪位知道解决对策

网友A:
    reuse和编号次序没关系吧,只要逻辑关系,封装,value是一样的,直接复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reuse和编号次序没关系吧,只要逻辑关系,封装,value是一样的,直接复用

我在导入pads的时候发现就存在这个问题

    如果复制的器件编号次序 跟被复制的不同 就不能得到正确的reuse 结果

通过手动修改编号才能在复用的时候 不会被乱替换位置

    allegro不知是否有类似问题?

或者说 在复制的时候如果设置编号的排列次序 是否有可以控制的设置?

网友(点评):
哦哦哦,理解错了,还以为是阿里狗,pads没用过,不清楚,嘿嘿。

网友B:
    可以用子模块电路的形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用子模块电路的形式。

这个怎么弄?可以保持被复制的器件编号顺序次序 完全一致?

网友:
    是的,学堂课程有讲解:http://mooc.eda365.com/course/1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