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进来看看,无法获取到PIN_NUMBER的TEXT_BLOCK属性

楼主(2016-04-13):
txtblk_no = axlGetParam("paramLayerGroupACKAGE GEOMETRY/paramLayerIN_NUMBER")
txtblk_no->paramTextBlock

无法获取到PIN_NUMBER的TEXT_BLOCK属性,这个该如何获取到呢?

网友A:
text的属性中可以直接读到textblock,再通过axlGetParam("paramTextBlock:XX")获取TEXTBLOCK详细的值

楼主:
axlGetParam("paramTextBlock:XX")这个函数我会使用,它是修改某个XX的字号的。
但是现在我想获取到pin number的字号,这个通过什么函数获取到它的属性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ext的属性中可以直接读到textblock,再通过axlGetParam("paramTextBlock:XX")获取TEXTBLOCK详细的值

axlGetParam("paramTextBlock:XX")这个函数我会使用,它是修改某个XX的字号的。
但是现在我想获取到pin number的字号,这个通过什么函数获取到它的属性呢?

网友A:
你取到这个TEXT的DBID就可以直接访问了
dbText->textBlo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取到这个TEXT的DBID就可以直接访问了
dbText->textBlock

那对于这个dbText,如何得到dbib呢,不成功啊
Skill > txtblk_no = axlGetParam("paramLayerGroupACKAGE GEOMETRY/paramLayerIN_NUMBER")
param:06CC4220
Skill > txtblk_no->textBlock
nil
Skill >

对于这个PACKAGE GEOMETR/PIN_NUMBER层的管脚号,获取不到textBlock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对于这个dbText,如何得到dbib呢,不成功啊
Skill > txtblk_no = axlGetParam("paramLayerGroupACKA ...

获取PIN_NUMBER的DBID可以使用以下代码
axlDBGetAttachedText(pinDbid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获取PIN_NUMBER的DBID可以使用以下代码
axlDBGetAttachedText(pinDbid)

还是没有搞明白,你能不能给出2到3行的获取代码?
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是没有搞明白,你能不能给出2到3行的获取代码?
谢谢了
pinDbids = car(axlSelectByName("PIN" "C605.1")) ;这里的C605.1你可以改成你已知的PIN NAME,或者通过其它方式获取到一个PIN的DBID
textDbids = setof(text axlDBGetAttachedText(pinDbid) index(text->layer "PIN_NUMBER")) ;通过axlDBGetAttachedText函数获PIN关联的所有TEXT,返回结果通过setof过滤一下,返回结果为List,常规情况下此List只包含一个元素
println(car(textDbids)->??) ;打印出来TEXT所有属性

楼主:
非常感谢,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