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纹波

楼主(2016-04-13):
一般你们的电源纹波多大可以接受的.

网友A:
我一般DCDC搞到50mv以下,有空的话就弄到20mv;LDO一般在20mv以下。

网友:
这个跟你的实际应用需求有关吧!不能一概而论。当然如果能做到越低越好!

网友B:
LS正解,是你需要DCDC做到什么级别,不是DCDC要求你做到什么级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S正解,是你需要DCDC做到什么级别,不是DCDC要求你做到什么级别

说是很对!!!!!!!!!!!!!!

网友:
看看实际要求,可控情况下是越小越好。没人嫌小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DCDC搞到50mv以下,有空的话就弄到20mv;LDO一般在20mv以下。

一般怎么调纹波呢?我只会测,不会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怎么调纹波呢?我只会测,不会调

你可以在网上查查PDN,或者看看于博士的信号完整新,最后一张描述的比较全面.

网友:
50mv感觉足够了

网友D:
你们如何测试电源纹波呢

way

网友:
没做过电源,想知道电源波纹究竟是什么呢

网友:
一般还是要看你的电源是多少高吧?比如说3.3V我觉得20MV到100MV都可以接受,但是如果CPU电压1.0V这个时候的纹波再100MV应该不能接受,还有就是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是不同的,

网友:
我们一般控制纹波在±5%,严格一点的控制在±3%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们如何测试电源纹波呢

俺也想知道,哪位大师弄个图片给我们这些小弟学习下。

网友:
我一般调到30mv

网友:
看看实际要求

网友:
有没有具体的测试方法呢  小弟也想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