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如何在hfss中创建任意弯曲面或者弯曲体,急求大神指教

楼主(2016-04-13):
想在hfss中建立一个弯曲体的模型(不是那种简单的圆曲面),是否可以在hfss中创建,如果不行是需要在cad中创建然后倒入吗(如果导入的话没法改变导入模型的尺寸了很不方便)?????

网友A:
可以用matlab写好曲线的函数导入,也可以自己直接输入变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matlab写好曲线的函数导入,也可以自己直接输入变量。

matlab导入的曲线或者曲面的变量在hfss中是否可以进行扫参?在hfss中能否不用导入就可以画曲面?thx

网友:
当然可以扫描。
hfss直接画曲面也是一样,自己手动写等式就好。Draw -> Equation Based Cave

楼主:
哈哈已经解决thx,貌似得知道那个曲面的函数才能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