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DMA的频率问题

楼主(2016-04-13):
   CDMA的频率是在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么?对这块不了解.

网友:
通道頻率Channel Frequency)當然不會只有一個,頻帶Frequency Band)的話就看各國家規定,通常也不會只有一個。

WCDMA 通常會使用 850MHz900MHz1800MHz1900MHz,這些頻帶Frequency Band)在各個國家是否開放給 WCDMA 使用,必須看當地規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道頻率(Channel Frequency)當然不會只有一個,頻帶(Frequency Band)的話就看各國家規定,通常也不會 ...

谢狗版..

网友:
WCDMA and GSM Frequency Ba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