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如何修改闭合形状的outline

楼主(2016-04-13):
    allegro中如何修改闭合形状的outline,如下图我想把outline中的这个开槽删除,找不到方法.

网友:
    先用命令decompose shape把板框转为线段,修改板框,修改后在用compose shape转为封闭的outline
或者直接导入cad中修改后的板框

网友:
    编辑Shape的方式,或者Edit-Vertex编辑顶点。

网友A:
    outline就是一个shape啊, 编辑shape的方法去修改(shape--edit boundray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utline就是一个shape啊, 编辑shape的方法去修改(shape--edit boundray)

问题已经解决,感谢大家,感谢5718366, 感谢版主dzkcool, 感谢我lay个去!

网友:
    把shape分解成line,再移动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