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好的板子,自己怎么用CAD拼图??

楼主(2016-04-13):
allegro画好的板子,自己怎么用CAD拼图?? 导出板框dxf, 然后在CAD里面复制板框吗?不知道用CAD,有没有详细教程??

网友A:
板框在你画板前,机构工程师会先给到你,不需要重新再从pcb中导出。拼板大多是在cad中拷贝板框拼板给板厂或拼个示意图给板厂

网友B:
一般是板厂拼图,这样板厂可以节约成本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般是板厂拼图,这样板厂可以节约成本.

就发单板给他,告诉他要拼板,板厂就给你拼好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框在你画板前,机构工程师会先给到你,不需要重新再从pcb中导出。拼板大多是在cad中拷贝板框拼板给板厂或 ...

是的,我想拼个图给板厂,但不知道用CAD啊,有没有CAD如何做拼板图的视频资料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发单板给他,告诉他要拼板,板厂就给你拼好了?

是的,因为一般的pcb板是,1米乘1米的,板厂自己在想怎么切板, 才能最大化的利用.

网友:
allegro本身就可以拼

网友C:
17. 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整块单板→命令栏里输入Module的坐标原点(自定义)。→给Module命个名,保存在默认的当下设计目录下。2、摆入Module;Place→Manually;Advance Settings项中勾选Library,其它默认→回到Placement List项中下拉选Module defionitions→其下拉中应该就有刚才保存的文件名了,点取→根据“原板”所处的位置和刚才建Module时所定义的原点在命令栏里输入要摆入的位置坐标值以精确摆入,最后为美观可删除Module的外框框(注意不是删板框),其它工艺边自己再画个板框加上去→按正常单板出gerber即可。注意手工加上去的丝印未能纳入Module中,得自己再加一下,复制原板的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7. allegro17.0拼板:1、完成单板建Module;Tools→Craete Module→框选整块单板→命令栏里输入Module的坐 ...

这么复杂,还是给板厂拼吧

网友:
allegro可以平板,或者使用cam35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