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PI走线要求

楼主(2016-04-13):
在看一份MIPI走线规范的时候的疑问,求大家看看我理解的对么?

• Differential impedance: 100Ω±10%        差分阻抗:100Ω±10%
• Total Trace length (to Display): under 270mm  总的走线长度(到显示):低于270mm
• Differential intra-lane skew: under ±10ps (1mm)      差分对正负为1mm
• The skew between XMIPI4LMDCLK and XMIPI4LMD0, 1, 2, 3 pair (differential) is within ±60ps   这是说 XMIPI4LMDCLK 与 XMIPI4LMD0, 1, 2, 3差距不超过60ps么?
• The difference of length between XMIPI4LMDCLK and XMIPI4LMD0, 1, 2, 3 pair (differential) is within 7.0mm.这是说 XMIPI4LMDCLK 与 XMIPI4LMD0, 1, 2, 3差距不超过7.0mm么?若果是的话,与上面不是重复了么
一般ps换算mm是怎么个比例

网友A:
    10ps=1mm,它这里是这么算的,一般来说也差不多了,这样的话,60ps大约等于7mm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0ps=1mm,它这里是这么算的,一般来说也差不多了,这样的话,60ps大约等于7mm。

那最后2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吗

网友B:
    1ps=多少mm跟Dk有关。像Dk=4的话,1ps=5.8mil,10ps=58mil=1.5mm左右。请告知一下你写的这些信号是不是都是差分啊?MIPI是多少速率的信号?

网友:
按照你写的,信号分为clk和data. clk=data+/-60ps. 后面一条,|clk-data|<7mm。意义还是不一样的。7mm约270多Mil,40多ps. 所以,你设置成clk=data+/-40ps(或230mil)即可。前提都是Dk=4左右。

网友:
    第二条说的是时钟和数据线的抖动差小于60ps。意思也就是+/-30ps。第三条意思是时钟和数据线的布线长度小于7m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ps=多少mm跟Dk有关。像Dk=4的话,1ps=5.8mil,10ps=58mil=1.5mm左右。请告知一下你写的这些信号是不是都是 ...

都是差分线,速率1.5 Gbp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都是差分线,速率1.5 Gbps

    看我5楼回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ps=多少mm跟Dk有关。像Dk=4的话,1ps=5.8mil,10ps=58mil=1.5mm左右。请告知一下你写的这些信号是不是都是 ...

DK是指什麼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DK是指什麼~

    Er,即介电常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r,即介电常数

    TKS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