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导出bom时没有封装信息

楼主(2016-04-13):
如题,已经把封装加入导出列表,但是导出的表格里面封装这一栏没有封装信息?求解?之前把封装信息加入到数据库中了,重新连接了数据库,为什么导出还是没有

网友(2016-05-18):
自己加呗!如:{Item}\t{Part Number}\t{PCB Footprint}\t{Description}\t{Value}\t{Quantity}\t{Reference}

网友:
项次\t料号\t封装类型\t描述\t原始值\t用量\t元件序号
{Item}\t{Part Number}\t{PCB Footprint}\t{Description}\t{Value}\t{Quantity}\t{Reference}

以上给你参考,你可以根据你实际需要选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