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请教:利用HFSS仿真过孔时IL起始点不在零点

楼主(2016-04-13):
请教各位大侠:
       我在利用HFSS对过孔进行仿真时,仿真结果显示IL不是从零点开始。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。
仿真的是单个过孔,建了一个最简单的模型。
请论坛内的大侠指点,我是哪里设置错了吗?

Insertion Loss的仿真结果

Insertion Loss的仿真结果

HFSS中的过孔模型

HFSS中的过孔模型

网友:
via wizard生成的模型应该是自动做了airbox和waveport的吧。
为什么你要用lumped port呢?用lumped port的话要把走线裁掉一点刚好的lumped port的位置。这个端口等效于理想的50ohms测试端口。边界用radiation,盒子的总高度不要超过总介质厚度的5倍。收敛条件delta S小于0.02。

楼主:
我用了via wizard自动生成的wave port来仿真,结果也是不从零开始,上图是修改了,我是想换下看结果是否一致。所以问题本质还是为什么仿真结果不从零开始?

网友:
不会吧?
我用的20层3mm厚板的via从0开始都只有2.2dB的衰减,你这里6dB太夸张了。检查下model的单位是不是设错了。